寄存器控制位 设置语法

楼主:
一种是这样的
#define SELM_0                 (0x00)         /* MCLK Source Select 0: DCOCLK */
#define SELM_1                 (0x40)         /* MCLK Source Select 1: DCOCLK */
#define SELM_2                 (0x80)         /* MCLK Source Select 2: XT2CLK/LFXTCLK */
#define SELM_3                 (0xC0)         /* MCLK Source Select 3: LFXTCLK */
分别代表几种选择

还有这样的
#define SELS                   (0x08)         /* SMCLK Source Select 0:DCOCLK / 1:XT2CLK/LFXTCLK */
这里的0, 1怎么选择呢

网友:
默认是0,就是
BACTL2 |= SELM_0;    //仅仅主系统时钟选择DCO作为时钟源,这时BACTL2的SELS位的值是0,也就是说子系统时钟选择DCO作为时钟源
BACTL2 |= SELM_0+SELS;//这时主系统时钟和上面一样,但是 这时BACTL2的SELS位的值是1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默认是0,就是
BACTL2 |= SELM_0;    //仅仅主系统时钟选择DCO作为时钟源,这时BACTL2的SELS位的值是0 ...

懂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