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交流采样后我应该怎么处理?

楼主:
我可以采到了交流数据,那么我应该采多少次(50Hz) 才能算出他的频率?还有有效值什么的?(在交流采样中我应该计算出来什么样的数据,才算我懂得采样的真理了呢?,比如说有效值,峰值,频率,平均值用不用要?)。

首先我应该滤波对吗?有人说 只需要低通滤波,还有人说 应该用“掐头去尾”求平均滤波, 还有就是采样的数组应该最少采两---三个周期吧?(比如说,50HZ ,那么我最少应该以100HZ采样周期,也就是我要设一个容量为200数组对吧?),如果我想“掐头去尾”求平均的话,我要的采样频率会更高?

还有就是采样应该怎么处理,谢谢了

网友A:
如果是多组采样的话,存储区域肯定不会太大,那怎么办?

网友B:
软件是相对于硬件的。有什么样的硬件,就会有相应算法或者程序。先搞硬件,搞清楚采样原理,软件就简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多组采样的话,存储区域肯定不会太大,那怎么办?

可以准备2组数据的存储区,一组存储,一组计算。计算后的数据存储区又可以用于存储,存储后的用于计算,2个可以相互交替。你在琢磨琢磨,其实方法是很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准备2组数据的存储区,一组存储,一组计算。计算后的数据存储区又可以用于存储,存储后的用于计算,2 ...

确实 设两个数组,一个a[10],  b[300];  a[10],用于“掐头去尾”算平均,得出了一个数给b[];b[300]是以100HZ采样的,其实是1KHz采样的, 这样的想法我也想过,只是处理完了他们,再往后怎么办》》??就是求b[]数组里面那两个数组的值最大,通过差值,来计算频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软件是相对于硬件的。有什么样的硬件,就会有相应算法或者程序。先搞硬件,搞清楚采样原理,软件就简单了。

硬件没问题,就是一个AD芯片采样,16bit传输给Cpld 再传给dsp。其实采样的快慢可以通过cpld 设固定的采样时间 通过CLK分频,也可以让dsp间接控制CPLD,来控制采样时间,我看到有些文献里面是可以通过测量出来的频率来改变采样时间,来进行同步采样的;

我用在工控上 他们都说一般10K 这个就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 设两个数组,一个a[10],  b[300];  a[10],用于“掐头去尾”算平均,得出了一个数给b[];b[300]是以10 ...

我前面说的硬件指的是频率采样电路。通常测量频率会将频率转换成脉冲,通过捕获相邻的两个上(下)沿来计算一个脉冲的周期(频率)或者直接记录1S捕获脉冲次数来获知频率。
你前面有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采样信号前提是需要知道信号的周期。不知道信号周期又谈何去采样数据,用数据计算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