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单片机控制GPS接收数据和GPRS发送数据

楼主:
我想用单片机USART0串口实时接收GPS数据,然后处理,怎么实时接收呢?采用定时器中断方式可以吗,还是采用按键外部中断方式?然后处理后的数据通过USART1串口传输至GPRS模块,采用什么方式可以实时传输呢?采用查询方式可以吗?很急 又不是很懂?

网友:
例如:定时器中断方式
void Init_timeA(void)//初始化
{
        TACTL = TACLR;
        CCTL0 = CCIE; // CCR0 interrupt enabled
        CCR0 = 5000;   // 时间间隔为5ms
        TACTL = TASSEL_2 + MC_1; // SMCLK, upmode
        _EINT();
}

//中断程序
// Timer 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执行相应的任务
        SetRX_Mode(); //接收模式
        nRF24L01_RxPacket(Get_Data);
        Bluetooth_Control();
        Control();
}

网友:
请问你做出来了吗?我们现在也想做这个,但是感觉有点无从下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