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输出

楼主:
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充电器上标的电流是什么意思?

网友:
补充一下是输出电流

网友:
最大输出.

网友:
按规范是额定输出值,即准许以不超过该参数为限长期工作。

网友A:
不是“最大输出”,最大输出指在有限的时间内可以输出的最大值即极限值,设备是不可以长期工作于极限值的。

网友:
学习了,谢谢各位,我现在要做一个一路输入多路输出的充电器,看来输入的部分我用一个比较大的输出电流就行了

网友:
按照充电器的标准规定,充电器上标的电流是额定电流。电气设备额定电流是指在额定环境条件(环境温度、日照、海拔、安装条件等)下,电气设备的长期连续工作时允许电流。
用电器工作时电流不应超过它的额定电流

至于设计多口充电器,类似水管,总管要能负担起各个小水龙头全开的流量,

一路输入多路输出的充电器,要计算好几路输出的功率,再按转换效率测算输入部分功率留有余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最大输出”,最大输出指在有限的时间内可以输出的最大值即极限值,设备是不可以长期工作于极限值的 ...

哦,谢谢指正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