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如何在单片机程序中获得secondary IEEE地址

楼主:
  NLME_GetExtAddr();     获得设备的64位IEEE地址
  NLME_GetCoordExtAddr();   获得设备父节点的IEEE地址

Zstack库函数中有这两个函数来获取IEEE地址。
但通过 smartRF flash programmer可以发现IEEE地址有两类:Primary和Secondary。

那么上述两个库函数获取的是哪一类,如果要获取Secondary,该怎么操作?望回复,谢谢!

网友A:
我自己试了下,先用smartRF flash programmer擦出芯片,然后读secondary IEEE地址,再写,按照这个顺序操作后用上述函数就可以获取secondary类型的IEEE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试了下,先用smartRF flash programmer擦出芯片,然后读secondary IEEE地址,再写,按照这个顺序操作 ...

不错,最好可以图形并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