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驱动问题。。求解

楼主:
不管高电平还是低电平,继电器都会工作。
高电平时,光耦3,4脚压差10V,继电器24V。高电平时不应该是0吗?
低电平时,光耦压差0.2V,继电器24V
为什么呢。

网友:
是不是三极管被击穿了,看看三极管各极之间的击穿电压吧。

换个击穿电压大的三极管试试。

网友:
总共只有继电器ON、OFF两种状态,分别测下各点电压差不多就知道了,何必乱猜?

网友:
光耦损坏,三极管损坏,电阻数值错误……都有可能。
按照4楼所说,测量输入两种状态下的各点电压,即可判断。

网友:
电路设计没问题,但显然,楼主实际搭的电路与设计电路不是一回事。要么连线或焊接错误,要么器件参数不对或已损坏。

网友:
问一下楼主的io高电平是多少伏?vcc又是多少v?

网友:
一步一步地整,先把继电器去掉,变换IO,光耦3 4脚是否有变化后,,,再连接继电器,前提是器件焊接参数要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