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USCI初始化程序求解释,请大神帮忙

楼主:
                                       // Put state machine in reset
    UCB1CTL1 |= UCSWRST;
                                       //3-pin, 8-bit SPI master
    UCB1CTL0 = UCCKPH + UCMSB + UCMST + UCMODE_0 + UCSYNC;
                                     // Clock phase - data captured first edge, change second edge
                                    // MSB
                                         // Use SMCLK, keep RESET
    UCB1CTL1 = UCSSEL_2 + UCSWRST;
    UCB1BR0 = 0x02;
    UCB1BR1 = 0;
                                           // Release USCI state machine
    UCB1CTL1 &= ~UCSWRST;
    UCB1IFG &= ~UCRXIFG;

知道这段程序是初始化,
1.置位UCSWRST (BIS.B   #UCSWRST,&UCAxCTL1);
2.2设置UCSWRST=1,初始化所有的USCI寄存器(包括UCAxCTL1);
3.配置端口;
4.软件清除UCSWRST(BIC.B   #UCSWRST,&UCAxCTL1);
5.通过UCRXIE和/或UCTXIE使能中;

这个UCB1CTL1 做什么用的啊,我找到她定义的位置在下边图中,为什么 UCB1CTL1 |= UCSWRST;能起到置位UCSWRST的作用啊,还有下边图片中的SFR_8BIT(UCB1CTLW0_L)  是怎么个意思啊,

可能是这块的控制寄存器我没弄懂,新手求指导

网友:
看我的签名

网友:
哈哈,太感谢了,很宝贵的资料,又结合了下用户指导,终于清楚了,非常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