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按下单片机上的一个键,1602屏幕上面显示出相应的键码

楼主:
我这个程序哪里有问题啊?调试了好久都是显示的乱码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en=P3^4;
sbit lcdrs=P3^5;
sbit wela=P2^7;
sbit dula=P2^6;
uchar code table[]={'0','1','2','3','4','5','6','7','8','9','a','b','c','d','e','f'};
uchar num,temp;
uchar key;
void delay(uint x)
{
        uchar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s=1;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
{
        dula=0;
        wela=0;
        lcden=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f);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
void keyscan()
{

    P3=0xfe;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e:
                   key=0;
                                break;

                         case 0xde:
                   key=1;
                                break;

                         case 0xbe:
                   key=2;
                                break;

                         case 0x7e:
                   key=3;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write_com(0x80+1);
                        write_data(table[key]);
                        delay(5);
                        write_com(0x80+1);
                }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keyscan();
}

网友:
1602显示时候需要ASCII码对应吧。

网友:
把 0x30 + Key 发送给1602就可以了

网友:
void main()
{
        init();
while(1); //程序会卡死在这里的!

        keyscan();
}

网友:
这个问题很多人都经历过吧,折腾到最后想撞墙才发现原来多了一个分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