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中斷疑問

楼主:
中断的使用是否一定要进入LPM模式?
使用TI范例TA来做修改

int ta=0;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1DIR |= 0x01;                            // P1.0 output
  CCTL0 = CCIE;                             // CCR0 interrupt enabled
  CCR0 = 50000;
  TACTL = TASSEL_2 + MC_1;                  // SMCLK, upmode

// _BIS_S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

  if(ta == 10)
    {
       P1OUT ^= 0x01;                            // Toggle P1.0
       ta = 0;
    }
}

// Timer 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ta = ta+1;
}

(1)运行时发现TA动作,但没有进入中断

加入_BIS_S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
(2)如进入LPM模式,则进入中断 ta 增加
但ta会远大于10,无法进入if回圈

求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明白了MSP430低功耗应用的程序模板了吧。

程序确实是依照这样的流程走没错,学习了!

网友:
try:
while(1)
{
if(ta == 10)
    {
       P1OUT ^= 0x01;                            // Toggle P1.0
       ta = 0;
    }
}

网友:
试了一下情况与(2)相同

网友:
我在launchpad 上式了下,看上去完全可以.
#include "io430.h"
int ta=0;  //add volatile ??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1DIR |= 0x01;                            // P1.0 output
  CCTL0 = CCIE;                             // CCR0 interrupt enabled
  CCR0 = 50000;
  TACTL = TASSEL_2 + MC_1;                  // SMCLK, upmode
  //ta=0;
  asm ("EINT;");                           /////////// Enter LPM0 w/ interrupt

  while(1)
  {
    if(ta == 10)
    {
       P1OUT ^= 0x01;                            // Toggle P1.0
       ta = 0;
    }
  }
}

// Timer 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ta = ta+1;
}

网友A:
老兄,你这个程序肯定有问题啦,
int ta=0;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1DIR |= 0x01;                            // P1.0 output
  CCTL0 = CCIE;                             // CCR0 interrupt enabled
  CCR0 = 50000;
  TACTL = TASSEL_2 + MC_1;                  // SMCLK, upmode

   _BIS_S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

    while(1)
{
  if(ta == 10)
    {
       P1OUT ^= 0x01;                            // Toggle P1.0
       ta = 0;
    }
}
}

// Timer 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ta = ta+1;
LPM0;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兄,你这个程序肯定有问题啦,

有什么问题呢?求指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问题呢?求指教

我已经写了啊,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写了啊,你看看

加入LPM0;后

出现Warning : CPU is OFF (Low Power Mode)

此时 ta = 1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入LPM0;后

出现Warning : CPU is OFF (Low Power Mode)

不好意思,应该是 退出LPM0模式,LPM0_EXI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应该是 退出LPM0模式,LPM0_EXIT;

test ok!  非常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est ok!  非常谢谢!!

现在明白了MSP430低功耗应用的程序模板了吧。

一般的MSP430中断程序范例是这样:        初始化后,进入低功耗,靠外部中断唤醒,                中断处理完后可以唤醒,唤醒后在主程序中处理,处理完继续休眠。

网友:
int ta=0;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1DIR |= 0x01;                            // P1.0 output
  CCTL0 = CCIE;                             // CCR0 interrupt enabled
  CCR0 = 50000;
  TACTL = TASSEL_2 + MC_1;                  // SMCLK, upmode

    while(1)
{
     _BIS_S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
  if(ta == 100)
    {
       P1OUT ^= 0x01;                            // Toggle P1.0
       ta = 0;
    }
}
}

// Timer 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ta = ta+1;
  LPM0_EX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