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launchpad—NOKIA1202扩展板,简单高效好用的按键扫描代码

楼主:
在处理按键的时候,对按键按下和长按这两种模式的判要写一个高效,方便移植的程序可能并不是那么容易,参考了网络上前辈的代码,将其移植到了我的430Launchpad——NOKIA1202液晶扩展板上,效果很好!特点: 1.支持长短按键同时并行触发。
          2.将短按键触发判据改为下降沿触发,即增加了检测短按键释放功能
说明:我板子上有5个按键,这里提供的代码只演示检测左边的一个按键,这种按键检测的方式不适合用在阻塞式的程序中,在执行KEY_Read()这个函数的周期不能太长,可以在定时器的中断中去执行这个函数是较好的选择。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细细推倒一下,并且烧到板子上试验一下,加深对其的理解。

提供给大家: 演示效果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A4NjM5MDY4.html?firsttime=40
#include “msp430g2553.h”

//定义NOKIA1202控制板的五个按键的控制管脚配置
#define KEY_SWR       BIT0    //P1.0
#define KEY_SWUP      BIT3    //P1.3
#define KEY_SWDM      BIT7    //P2.7
#define KEY_SWL       BIT6    //P2.6
#define KEY_SWQ       BIT5    //P2.5

#define KEY_SW_R_UP_SEL    P1SEL
#define KEY_SW_L_DM_Q_SEL  P2SEL

#define KEY_SW_R_UP_DIR    P1DIR
#define KEY_SW_L_DM_Q_DIR  P2DIR

#define KEY_SW_R_UP_IN     P1IN
#define KEY_SW_L_DM_Q_IN   P2IN

#define KEY_SW_R_UP_REN    P1REN
#define KEY_SW_L_DM_Q_REN  P2REN

#define KEY_SW_R_UP_OUT    P1OUT
#define KEY_SW_L_DM_Q_OUT  P2OUT

unsigned char Trg;
unsigned char Cont;

void KEY_Init(void)
{
  KEY_SW_R_UP_SEL   &=~ (KEY_SWR + KEY_SWUP); //P1.0及P1.3为GPIO功能
  KEY_SW_L_DM_Q_SEL &=~ (KEY_SWDM + KEY_SWL + KEY_SWQ); //P2.5,P2.6,P2.7为GPIO功能

  KEY_SW_R_UP_DIR   &=~ (KEY_SWR + KEY_SWUP); //P1.0及P1.3作为输入端口
  KEY_SW_L_DM_Q_DIR &=~ (KEY_SWDM + KEY_SWL + KEY_SWQ); //2.5,P2.6,P2.7作为输入端口
  //使能内部上拉电阻
  KEY_SW_R_UP_REN   |= KEY_SWR + KEY_SWUP;
  KEY_SW_L_DM_Q_REN |= KEY_SWDM + KEY_SWL + KEY_SWQ;
  KEY_SW_R_UP_OUT   |= KEY_SWR + KEY_SWUP;
  KEY_SW_L_DM_Q_OUT |= KEY_SWDM + KEY_SWL + KEY_SWQ;
}

void KEY_Read(void)
{
  unsigned char ReadData = (KEY_SW_L_DM_Q_IN & KEY_SWL)^KEY_SWL;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Cont);
  Cont = ReadData;
}

void main()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禁用看门狗
  DCOCTL = 0x00;         // Set DCOCLK to 16MHz
  BCSCTL1 =CALBC1_16MHZ; // Set DCO
  DCOCTL = CALDCO_16MHZ;

  BCSCTL1|=DIVA_1;       //ACLK =MCLK/2=8M
  BCSCTL2|=DIVS_1;       //SMCLK=MCLK/2=8M
  P1DIR |= BIT6;
  P2DIR |= BIT4;
  P1OUT &=~ BIT6;
  P2OUT &=~ BIT4;
  unsigned int i,y;
  KEY_Init();
  while(1)
  {
    KEY_Read();
    if(Trg&KEY_SWL)
    {
      P1OUT ^= BIT6;
    }
    if(Cont&KEY_SWL)
    {
      P2OUT ^= BIT4;
      for(i=0;i<36000;i++)
      {
        for(y=0;y<10;y++);
      }
    }
  }
}

网友:
顶起!

I-Love-MCU

网友:
不细看这个程序是无法知道这个程序好在哪里的。
感觉不错就分享给大家了。

网友:
怎么识别长按的?没看明白。
是否需要添加按键消抖?

I-Love-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