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查资料看到了一个单片机电源电路,不太懂原理这个原理,还清大家帮忙

楼主:
单片机电源电路的原理

网友:
我晕,这么简单都看不懂吗,J1是外接的5V电源插孔,L1是一般常用的带自锁复位的按键,按下L1外接的5V直流电送到VCC为系统供电,同时D1电源指示灯亮,再按下L1键复位,切断电源,指示灯灭

网友:
楼上正解!补充一下:J1中间芯线J1-1脚为电源正极;J1-2脚和J1-3脚短接为一根线是电源的负极。C1是高频旁路滤波电容。C2是电解电容主滤波。D1是电源接通时发光的发光二极管。R1是发光二极管的限流电阻,保护发光管正常工作,一般取10mA的工作电流。VCC电源正电压。GND电源负电压。电源接口没有标注是5V电压,也可能是9V、5V、3.3V视具体电路具体分析。

网友:
楼主逗大家玩的吧

网友:
L1这样的符号,通常表示有两个位置的开关,两个位置中一个是“通”,一个是“断”。

网友A:
我认识的元件也不多,那个像二极管的为什么要有两个箭头,VCC和GND是什么意思啊?还有最前面那个是天线还是什么?

网友:
我不是逗大家,我主要是新手,刚开始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识的元件也不多,那个像二极管的为什么要有两个箭头,VCC和GND是什么意思啊?还有最前面那个是天线还是 ...

带有两个箭头的二极管是发光二极管的标志

VCC和GND 一般是数字电路的电源和地。VCC一般是5V、3.3V等;地是0电位点,电路中的其他电势以该点电位为基准来衡量和表示

最前面那个不是天线...只是看起来有点像而已,那个是3脚的电源插座,原理有点像电脑、手机上的耳机插孔——当你把耳机插入的时候自动将音频有外放切换到耳机模式,具体结构你可以百度一下。这里用的比较简单,直接当作两个脚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