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

楼主:
有木有基于PIC单片机步进电机控制程序经验

网友A:
步进电机很简单,会用PIC单片机,会用51控制步进电机就会用PIC控制步进电机。

网友:
谢谢,一般控制信号(如方波)是使用定时器TMRO吗?

网友:
我主要是在做一个三自由度步进电机控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很简单,会用PIC单片机,会用51控制步进电机就会用PIC控制步进电机。

谢谢,一般控制信号(如方波)是使用定时器TMRO吗?我现在主要是在做一个三自由度步进电机控制器

网友A:
可以用定时器0,也可以用其他定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定时器0,也可以用其他定时器。

//此程序利用TMR2与PR2,,完成了五个档次的调频,档数与频率大小可根据具体情况作具体的修改,为中断方式
//但是为了满足另外的模块的兼容性,所以打算把其改为查询方式,但是控制字的设置,我弄了几个小时也改不好,求指教,谢谢,打搅了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__CONFIG(0x3B31);
#define MHz    *1000000
#define XTAL_FREQ   4
#define SW_X RD0      //X方向调速键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定义延时函数
{
  int j = 0;
  for(ms = 0;ms < 0;ms--)
  for(j=27*XTAL_FREQ;j>0;j--)   //1MHz时约是27,其他主频可酌情修改
   {
    }
}

void main()
{   TRISD0=1;   // 调速按键输入
  TRISC1=0;
   RC1=0;  T2CON=0X04;  //后分频1:1,使能TMR2,前分频比1:1,,可修改,从而得到所需要的频率
  TMR2=0X00;  //初始值,理论上可以修改,但是为什么没有变化捏?????????????????
  PR2=100;
while(1)
    {
   if (SW_X == 0)
    {
     DelayMS(30);   //消除前沿抖动
     if (SW_X == 0)   //键真的按下去了
     {
    if (PR2>20)

       PR2-=20;    // 比较,初始值,可以改变,其值,来改变频率,值越小频率越高
  else
    PR2=100;
   }
  DelayMS(30);      //消除后沿抖动
      while (SW_X == 0)   //如果按键未抬起,则循环等待
      {
       }
    }
  TMR2IF=0; //溢出标志位初始为0
  TMR2IE=1;  //使能
  INTCON=0xC0;  //0XC0:全局中断GIE使能允许中断,PEIE使能允许外设中断。为了 能同时满足TMR0,
  while(1)
    {
   if(SW_X == 0)
     break;
    }
}
}
void interrupt TMR_2()
{
if(TMR2IF==1)
{
TMR2IF=0;
RC1=~RC1;
}
}

网友:
总算搞定了,是循环问题

网友:
你在深圳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