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TI9_5中断为什么一直不停?

楼主:
使用STM32F103,用它的GPIOE2、3、4、5、6五个口作为键盘输入,初始化这的程序为:

        /* Configure EXTI line */
        EXTI->EMR = 0x7C;         //line 2,3,4,5,6 的中断MASK位
        EXTI->IMR = 0x7C;         //  事件MASK
        EXTI->RTSR = 0x7C;     // 上升沿触发
        EXTI->FTSR = 0x7C;      // 下降沿触发
        EXTI->PR        = 0xFFFFF;  ///    ------- 此句是后来加的。

        /* Connect EXTI2,3,4,5,6 Line to PE.2,3,4,5,6 pin */
        AFIO->EXTICR[0] = 0x4400;   //  使用PE2、PE3
        AFIO->EXTICR[1] = 0x0444;   //  使用PE4、PE5、PE6

其NVIC设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F;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F;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3_IRQn;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4_IRQn;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9_5_IRQn;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调试时,当设置完寄存器后,发现PR寄存器的位2(即对应PE2)有中断产生,但进入中断并清除标志后,不再产生中断。

而PR寄存器的位5、进入中断后也清除了,但还是产生中断!

我想问,开始就产生中断(象PE2)的原因是什么?
PE2~6与TRACE共用引脚,它们会影响吗?

网友:
额,楼主在自己跟自己玩么?
EXTI->PR = 0x60;                // clear pending
你这样写也不规范吧,32位的哦。

网友:
问题找到了,

我把

EXTI->PR = 6;                // clear pending

改为:
EXTI->PR = 0x60;                // clear pending
即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