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初学者关于msp430g2553串口通信的若干问题

楼主:
才接触msp430g2553不久,想写一个程序,能够发送字符给电脑,现在我只有一块MSP430G2553开发版。请问需要准备什么其他的硬件条件,真心求救,已经纠结了许久了。今天才进的这个贴吧。。。。恳请大神指导。。我用的是如下这一款开发板
file:///c:/users/fanya/appdata/roaming/360se6/USERDA~1/Temp/T1VBN3~1.WEB

网友:
找到一个MSP430G2553串口通信教程共享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7012&fromuid=415653
(出处: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网友:
楼主请看我的签名。初学者必看

网友A:
你要个电脑通信的话,要有USB转串口模块哦
PL2303 USB转串口模块比较便宜五六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个电脑通信的话,要有USB转串口模块哦
PL2303 USB转串口模块比较便宜五六块钱

要什么USB转串口模块?
这个LaunchPad开发板上就有的呀

好像就是不用来开发调试MSP430单片机,跳线上的那两个RX,TX引脚就可以当作USB转串口用

网友A:
基于MSP430G2553的串口通信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2140&fromuid=415653
(出处: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于MSP430G2553的串口通信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2140&fromuid=415 ...

那请问launchpad板子可以直接用那个他给的usb线调试串口吗? 还是要额外买一些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请问launchpad板子可以直接用那个他给的usb线调试串口吗? 还是要额外买一些线。、。

可以

网友:
方法跟51样,只不过要把那两个跳线帽换一下,说明书上有说明

网友:
什么其他硬件都不需要了,MSP430的板子自带USB转串口硬件,新版的电路板,只需要将上面的5个跳线的最左边的跳线改成水平短接就可以了。

网友:
Msp430g2553可以用USB转串口模块烧录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