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gleBone Black设计:BBB板运行Ti的官方Linux操作系统

楼主:
这几天进行了BBB底板的设计,其实原来我设计的BB板的底板: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76965-1-1.html也能满足BBB板的扩展要求,只不过有些细节上不同,因此在没有焊接好BBB底板的这段时间内,我试着将BBB板在我设计的BB板上运行一次,由于BBB板的系统默认写在flash里,而BB板是在SD中,且BBB板默认先从flashl里启动,所以首先需要使BBB板flash内的系统暂时启动不起来!

要重新编译内核,需要先屏蔽掉Flash里的系统,使其在SD卡上运行,调试成熟后再烧入Flash,方案为:
BBB flash(emmc)上的bootloaderMLO文件)更名,然后macro SD卡上安装新的系统,使用SD启动新系。
修复emmc上的MLO,则将其名字改回来即可!

按照Ti最新官方SDKsitara-linuxsdk-sdg-06.00.00.00.pdf介绍,其支持最新的Black板,需要安装Ubuntu12.04的开发环境!

安装完之后,安装SDK,按照前的方式,编译内核!具体过程可参考我的帖子:

内核板级文件内添加相关的初始化函数:

HDMI的驱动我还没有添加,考虑以后添加并与LCD共存。
这次编译的内核兼容了BB板和BBB板,这样以后两块板子调试就是比较方便了!当然这也不算什么技术,都是人家Ti官方给提供的SDK好!再加上网上外设扩展的程序完全开源的结果!
上几张效果图:

Qt例程:

接下来就是设计的BBB板的底板焊接和Qt程序的编写任务!

网友A:
TI的SDK 7.0已经出来一个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I的SDK 7.0已经出来一个月了

哎呀!世界变化快啊!多谢提醒!我以为不会那么快更新呢!有什么特别的更新吗?赶紧看看去!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呀!世界变化快啊!多谢提醒!我以为不会那么快更新呢!有什么特别的更新吗?赶紧看看去!哈哈!

用了新内核AD没有连续采样模式,其他的没注意

网友C:
你好,楼主,我在虚拟机里面安装了ubuntu12.04LTS,特别确认了一下系统是32位的,然后下载了TI的ti-sdk-am335x-evm-07.00.00.00-Linux-x86-Install.bin,但是我放到系统里面运行sudo ./ti-sdk-am335x-evm-07.00.00.00-Linux-x86-Install.bin后没有一点反应?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楼主,我在虚拟机里面安装了ubuntu12.04LTS,特别确认了一下系统是32位的,然后下载了TI的ti-sdk-am3 ...

不好意思,搞错了,是自己玩了给执行权限,,

网友:
楼主能不能写个关于设备树和驱动方面的教程啊?好让我们这些新手学习啊

网友:
LZ你的这个图像分辨率怎么设置的呀?
还有我用这个时好像不可以使用触摸诶。
这个系统有uEnv.txt吗?文件系统和Angstrom或者Ubuntu差别太大了,玩不转。。

网友:
大神不知道你还在不在这里,我最近在学beagleboneblack,想下载一个带界面的开源程序,这样的话就可以自己用qt来开发界面了,做点小东西玩。但是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一个月了,吧您的帖子都看了一遍,但是最主要的问题是,那个sitara-linuxsdk-sdg-06.00.00.00.pd手册,但是现在还是没有清楚怎么能把TI官方的程序下载到开发板上。我说说我的尝试吧。我试过用SDK里面的sitara-linuxsdk-sdg-06.00.00.00.pd每次配置的时候到copy镜像文件的时候都会提示输入SDK的路径我输入之后还是会提箱继续输入,然后我想按照手册里吧镜像什么的复制到SD卡里面但是Copy images MLO, u-boot.img, uImage, nfs.tar.gz and mksd-am335x.sh中 nfs.tar.gz and mksd-am335x.sh这两个文件找不到。我就是想把TI的这个SDK程序下载到beagleboneblack然后跑个例程,但是很曲折啊。楼主看看能不能发个稍微具体点的SD卡制作流程,因为好多新手都不是很清楚Linux的文件需要哪些。拜谢了!!!!!!!!!

网友:
emmc启动每次要点boot,好麻烦,原来改个mlo就行,不错不错~

网友:
感谢分享,图文并茂,受益匪浅,由浅入深,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