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知道恒流源效率这么低是否正常!

楼主:
学校比赛的题目。输入24V,做一个LED恒流源!我用最典型的运放控制功率管原理做成的恒流源,电路工作正常,就是这效率好低!规定测量输入24V,输出12V,200ma时的效率。按我这样做很明显输出虽然是12V,但也有几乎12V落在的功率管和测量电阻上(0.1欧的),这样一来效率连50%都没有,我想知道这算不算正常?是不是如果想提高效率的话就得换其他恒流方式?还是我的效率的计算方法不对(输出电压乘以电流(12V*200ma)除以输入电压乘以输入电流(24V*210ma))?小弟初试电源,资料看得挺多,但实践较少!

网友:
就是觉得似乎在功率管上耗费了太多功率十分影响效率!

网友A:
你的计算方式非常正确,它的效率确实不会高于50%的。

要改的话,别用串联式,可以用开关方式,极限100%的效率,实际可以做到9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计算方式非常正确,它的效率确实不会高于50%的。

要改的话,别用串联式,可以用开关方式,极限100% ...

十分感谢,看来这个设计思路开始就有问题,可能我对这种方式和开关方式没有弄清,想着这就是让功率管工作在开关方式,没有认真计算实际的效率......唉,看来还要多学点东西!

网友:
线性电源变换系统在大压差时效率自然很低,要相信欧姆定律。

网友:
但就DCDC转换,采用专用LED恒流驱动IC,效率到90%以上没有问题。 成本要比传统方式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