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做16×16点阵,P0、P2口接三极管控制列,用74154控制行,但总是出现闪屏

楼主:
用51单片机做16×16点阵,P0、P2口接三极管控制列,用74154控制行,但总是出现闪屏,不能成功的显示整个字,没有设置三极管驱动时就可以成功显示,我不知道为什么。实际上单片机的输出电流太小,带不动这么多LED,所以我想更趋近于实际用三极管放大电流。
电路图在附件里,程序如下,希望热心人可以解答,谢谢!

#include
#define  CCED2  0x0000  /*我  */
unsigned char code word_zai[16][2] = {/*我   CCED2 */
0x02,0x60,0x0A,0x1C,0x12,0x10,0x12,0x10,
0x02,0x10,0x7F,0xFF,0x02,0x10,0x12,0x10,
0x14,0x70,0x0C,0x1C,0x04,0x13,0x0A,0x10,
0x49,0x90,0x50,0x10,0x60,0x14,0x40,0x08};
void main()
{  char scan,i,j;
P0=0;P1=0;P2=0;
while(1)
{   scan=0;
for(i=0;i<16;i++)
  {        P1=scan;
        for(j=0;j<50;j++)          //显示50次
  {        P2=word_zai[i][0] ;
    P0=word_zai[i][1]  ;
  }
        P0=0;P2=0;
  scan++;
}
}
}

P0、P2口

P0、P2口

驱动列的三极管

驱动列的三极管

点阵和74154

点阵和74154

列驱动

列驱动

网友:
你让每行显示了50次换行!!!意义何在?

网友:
你让每行重复显示了50次再换行!!!意义何在?应该每16行循环。

网友:
for(i=0;i<50;i++)
   for(j=0;j<16;j++)
     { P1=j;
       P0=word_zai[j][0];
       P2=word_zai[j][1];
         //这里最好加延时
             P0=0;//除重影
           P2=0;
      }
这样写多清晰,for语句是万能的

网友A:
我想提高显示次数来延时。我按你说的改用延时函数来做,结果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提高显示次数来延时。我按你说的改用延时函数来做,结果还是不行

你是用仿真吗?反正我用仿真只要加三极管就出错,然后再也不想用了,硬件做出来一点问题没有,我做的是40×16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