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加了一个延迟让DCO频率稳定后MSP430还需要把晶振错误中断标志位清零

楼主:
#include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1DIR |= BIT0;                            // ACLK set out to pins
  P1SEL |= BIT0;
  P3DIR |= BIT4;                            // SMCLK set out to pins
  P3SEL |= BIT4;

  while(BAKCTL & LOCKIO)                    // Unlock XT1 pins for operation
  BAKCTL &= ~(LOCKIO);
  UCSCTL6 &= ~(XT1OFF);                     // XT1 On
  UCSCTL6 |= XCAP_3;                        // Internal load cap
  // Loop until XT1 fault flag is cleared
  do
  {
    UCSCTL7 &= ~(XT2OFFG + XT1LFOFFG + DCOFFG);
                                            // Clear XT2,XT1,DCO fault flags
    SFRIFG1 &= ~OFIFG;                      // Clear fault flags
  }while (SFRIFG1&OFIFG);                   // Test oscillator fault flag

  // Initialize DCO to 2.45MHz
  __bis_SR_register(SCG0);                  // Disable the FLL control loop
  UCSCTL0 = 0x0000;                         // Set lowest possible DCOx, MODx
  UCSCTL1 = DCORSEL_3;                      // Set RSELx for DCO = 4.9 MHz
  UCSCTL2 = FLLD_1 + 74;                    // Set DCO Multiplier for 2.45MHz
                                            // (N + 1) * FLLRef = Fdco
                                            // (74 + 1) * 32768 = 2.45MHz
                                            // Set FLL Div = fDCOCLK/2
  __bic_SR_register(SCG0);                  // Enable the FLL control loop

  // Worst-case settling time for the DCO when the DCO range bits have been
  // changed is n x 32 x 32 x f_MCLK / f_FLL_reference. See UCS chapter in 5xx
  // UG for optimization.
  // 32 x 32 x 2.45 MHz / 32,768 Hz = 76563 = MCLK cycles for DCO to settle
  __delay_cycles(76563);

  // Loop until XT1,XT2 & DCO fault flag is cleared
  do
  {
    UCSCTL7 &= ~(XT2OFFG + XT1LFOFFG + XT1HFOFFG + DCOFFG);
                                            // Clear XT2,XT1,DCO fault flags
    SFRIFG1 &= ~OFIFG;                      // Clear fault flags
  }while (SFRIFG1&OFIFG)
;                   // Test oscillator fault flag

  while(1);                                 // Loop in place

网友:
红色部分就是我想问的,新手上路,求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
以防万一

网友:
那去掉延时,只要循环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