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中断 继电器

楼主:
程序里有TA的定时中断程序和控制继电器启停的程序,继电器是用来控制外部大继电器开关从而达到控制电机的启停,中断程序不长,就是计数,我不清楚这个中断会不会对控制继电器有影响,所以想问一下用不用在控制继电器启停的程序里暂时先关掉TA中断

网友:
影不影响,看你程序怎么写了

网友A:
问题好像没说清楚呀,看不太明白
您是问定时器中断对控制继电器的及时性有无影响?
中断中一般程序很短,时间很短
顺便问问继电器的导通时间一般是多少来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好像没说清楚呀,看不太明白
您是问定时器中断对控制继电器的及时性有无影响?
中断中一般程序很短, ...

不好意思问题没说清楚,举个例子每隔10分钟启停继电器,TA采用溢出中断(2秒),在中断内计数,主程序循环等待,计数到达10分钟后满足主程序条件,闭合继电器,再计数到达10分钟后,断开继电器,虽然每隔2S中才进入中断计数1次,但是有些担心,因为毕竟继电器是控制着外部电机的 ,中断不会使继电器该闭合时没闭合,该断开时没断开吧,

网友:
怎么会呢?
不放心你可以引入一个反馈环路,mcu通过另外的检测看看电机有没有启动。
倒是驱动继电器的电路可能为了可靠性有可能采取一些臃余设计,例如为了避免驱动管以外损坏变成短路了也许使用两个驱动管串联等等

网友A:
你的驱动继电器的开关信号是在中端程序中直接驱动还是在主程序循环中驱动呢?
两种方式都中断都不会影响呀,因为中断很快。

MCU和电路的抗干扰设计也许要多注意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驱动继电器的开关信号是在中端程序中直接驱动还是在主程序循环中驱动呢?
两种方式都中断都不会影响呀 ...

谢谢您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