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与稳压芯片的区别

楼主:
开关电源与稳压芯片的区别是什么,我现在也没弄明白,希望大神们指点指点

网友A:
楼主所说稳压芯片,理解应该是一些线性稳压芯片,诸如7805,317,,,或者LDO之类的1117等,,这些芯片属于线性稳压电源,因其内部调整管工作在线性范围。
楼主说的开关电源,理解应该是指DC/DC变换器。由于器件中有一个工作在开关状态的晶体管(一般是MOSFET),故称为开关电源。开关管工作于饱和导通及截止两种状态,故开关管管耗小并且与输入电压大小无关,效率较高(一般可达80~95%)

网友:
开关电源效率高。

网友:
楼主说的开关电源应该是DC-DC吧,DC-DC开关电源效率高,带载大,发热小,而稳压芯片相反……

网友:
通过楼主的问题也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所说稳压芯片,理解应该是一些线性稳压芯片,诸如7805,317,,,或者LDO之类的1117等,,这些芯片属于 ...

对于版主对我的热情解答和帮助表示真心的赞!谢谢!我最近的几个问题都能得到很好的指点,真的是超赞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