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Lanuchpad 的调试with IAR

楼主:
最近在调试MSPG2553开发板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为什么debugger之后绿色光标显示在汇编语言中而C语言中不显示,哪位大侠可以告诉我该怎么设置啊

网友:
绿色光标显示?
这个也想知道,期待高手

网友:
可能没有选run to main

网友:
没具体用过,不过我觉得这个无所谓啊,你只要到C代码里设置断点就可以了,然后Reset运行,就应该停在你设的断点处。

当然,如果不会汇编,汇编区域就不要留断点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