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2552可调节限流开关的一些问题

楼主:
最近拿到一款TPS2552的芯片,按如下图搭出的电路输出端没有输出。
后来经过更改,有输出,但是当负载电流超过限流设定值时,电压会被拉低。达不到自己想要的效果。哪位大神帮忙看看,给指出问题所在。感谢。

网友A:
提醒注意:外接电阻 Rlimi 在 75mA 和 1.7A 之间调整限流阈值, 这个电阻取值范围从 15KΩ到 232KΩ, 与限流阈值大体成反比关系。
应该根据自己的需要限定阀值,楼主用的是datasheet上的典型电路,不一定适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醒注意:外接电阻 Rlimi 在 75mA 和 1.7A 之间调整限流阈值, 这个电阻取值范围从 15KΩ到 232KΩ, 与限 ...

外接电阻 Rlimi我选用的是51K,限流大约在500ma左右吧。主要是我调节负载,当电流超过设定值的时候,输出端口的电压还是被拉低了。手册都是英文的,真心看着头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