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660怎么做负电源啊?

楼主:
我从datasheet上找的电路,但是输出为0V,不知道为什么,是要接晶振么?我PCB板焊接的时候 7、6引脚都没接。

网友A:
该跨接2、4脚间的电容怎么接到GND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跨接2、4脚间的电容怎么接到GND去了?

叉叉叉!!!居然没注意!!!!太粗心了!!!谢谢您!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