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磁珠的选型

楼主:
各位大神 问一下 这个电路里面 L15,L16应该选用多的大磁珠啊

网友A:
推荐L15用BLM15PG100SN1,L16用BLM15HG601SN1/BLM15HG102SN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荐L15用BLM15PG100SN1,L16用BLM15HG601SN1/BLM15HG102SN1

谢谢啊 能大略说一下原因吗

网友:
磁珠选型前以下几点
一、不需要的信号的频率范围为多少;
二、噪声源是谁;
三、是否有空间在PCB板上放置磁珠;
四、需要多大的噪声衰减;
五、环境条件是什么(温度,直流电压,结构强度);
六、电路和负载阻抗是多少;

沃菲特电子  杨晓琴 18902462786

网友:
用磁珠最好能知道自己要抑制的频率
某个型号的磁珠有一个最佳抑制频率点,选磁珠要结合厂家的阻抗频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