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结构体的地址引用

楼主:
    有一个结构体,在程序想使用其地址作运算,因为这样容易用数组或其它运算方法找到所需元素。

使用STM32F1在IAR下,不知道这么用可以不?

       uint32_t    Addr_var = (uint32_t)& StructParam;

(Addr_var 为所引用结构体StructParam的内存地址)

编译是通过了,但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又怎么使用这个地址呢?

网友:
用结构体的地址做什么运算?对楼主的应用目的和场合还不够明确啊。当然了,用指针去操作结构体是一定可以的,印象中UCOS中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A:
没问题,使用时*(structname *)Addr_var.xxx就行了

网友B:
好像不是很常用。因为地址 Addr_var可以定义为指针型。况且指针也可以做运算,利用指针偏移量可以引用结构体中的某个元素。也可以把指针传递出去

更常见的用法是定义该结构体类型的指针,这样子引用更加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不是很常用。因为地址 Addr_var可以定义为指针型。况且指针也可以做运算,利用指针偏移量可以引用结构 ...

很常用,比如你从外部存储读入了一串数据,已知这串数据可能有不同的格式,怎么办还要再copy一次到结构体里吗?
答案是不用直接把地址附给结构指针后引用就行了.结构体就是数据的格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使用时*(structname *)Addr_var.xxx就行了

我现在想的是,不用访问结构体成员,而是用地址偏移,如地址加上偏移量:

Addr + 0x123

来访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想的是,不用访问结构体成员,而是用地址偏移,如地址加上偏移量:

Addr + 0x123

我觉得地址加偏移量是可以用的,,但是有一部分编译器要做的事就要自己做了,比如读结构体中有一个浮点数,你要找到浮点数的位置把内存中的数值读出来,再换算成浮点数(根据浮点数存储规则)。

网友:
我现在这样用,编译也通过

定义: uint32_t *   Addr_var = (uint32_t * )& StructParam;

使用:Addr_var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想的是,不用访问结构体成员,而是用地址偏移,如地址加上偏移量:

Addr + 0x123

单个数据好说,数据多了就麻烦了,各种各样的数据类型混杂在一起一个一个算偏移麻烦也容易出错,结构成员的访问最终实现也是靠地址偏移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个数据好说,数据多了就麻烦了,各种各样的数据类型混杂在一起一个一个算偏移麻烦也容易出错,结构成员的 ...

我想用的结构体象数组,因为并不是完全统一的数据类型或长度,所以就用了结构。
但从地址偏移(存储地址)上可以分辨出具体的成员。所以就想到了这样使用。

网友:
到底怎么用,到底行不行,你写个测试程序一试不就知道了嘛。还用费这事在这里讨论么。
我觉用地址偏移量引用数据是没有问题的。关键就是你这个地址偏移量的书写方式了。

网友:
这种方法没有问题的,不过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下结构体的字节对齐问题

网友D:
(*(volatile uint32_t *)(base_addr+offset_addr))      可以访问寄存器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volatile uint32_t *)(base_addr+offset_addr))      可以访问寄存器的值。

非常正确,经实验,可以正常读取指定位置的值!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