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FPGA的高速AD采样

楼主:
用FPGA设计高速采样控制器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哇?求大神!!!

网友:
因为毕业设计的需要设计一个采样频率大于30M的采样控制器,求大神帮帮忙!拜谢!

网友:
好吧~没人理我~

网友A:
看懂ADC的手册,按照ADC时序来写FPGA程序;还得看你采集后的数据需要缓冲到SRAM还是存储到SDRAM。

网友B:
这个比较容易实现啊 先进行芯片选型吧

网友:
芯片选的是ADS807E   我想的是收到数据后就显示出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比较容易实现啊 先进行芯片选型吧

芯片选的是ADS807E这个能到50多M,我只要用30M就可以了。采集到数据后显示出去就行了,就是不知道怎么显示。用的是学校的实验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懂ADC的手册,按照ADC时序来写FPGA程序;还得看你采集后的数据需要缓冲到SRAM还是存储到SDRAM。

选的那个ADC上都没有输出的控制信号。卖芯片的说芯片输出数据后只要上升沿收集数据就可以了。我不知道什么显示出来

网友C:
1. 看懂ADC的配置时序,用FPGA完成对ADC的配置,这是ADC的一个功能模块;2.第二个功能模块就是数据接收部分,这一部分不管ALTERA还是XILINX都有专用的LVDS核,直接用就行;
3.剩下的就是自己对数据的处理部分,这个依你的应用而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1. 看懂ADC的配置时序,用FPGA完成对ADC的配置,这是ADC的一个功能模块;2.第二个功能模块就是数据接收部分 ...

搞来好多天,最终找出原因是芯片坏了。换个芯片就全部搞定了。现在等着学校答辩了。谢谢了!!!

网友:
关注中,希望楼主做出来之后分享一下!!

网友:
看时序,然后写时序图可以得到数据了。

网友:
自己创业了。www.szfpg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