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新人刚接触51     单片机买回后发觉连接电脑后没有提示怎么办???可以通电   求助  还有单片机的学习思路是什么???谢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信息太少

网友:
你的问题太泛泛了,第一个问题可能是芯片没安好或者数据线有问题,后面的问题就得自己体会了

网友:
感觉楼主好像买的开发板吧,,连接电脑没反应,联系卖板商家有什么驱动没装或是什么原因,,,,,

网友:
没装驱动吧

网友:
51本身与电脑相连是不会有任何提示的,51又不是标准电脑外设。如果是开发板之类,那要看连接类型,串口的也不会有提示,唯一有提示的是USB转串口桥,但这与51亦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