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手机电源管理及语音电路如何处理的?

楼主:
通用手机电源管理及语音电路如何处理的?

电源管理部分有没有简单点的片子?

网友A:
这是DIY手机的一个重要方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DIY手机的一个重要方面

如果自己用分立器件达的话,那面积,复杂程度高多了!效率也不高了!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比较好弄点的片子

网友:
如果不用专用芯片,可以用简单的二极管电路进行隔离,语音电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不是很明白楼主具体的意思,买的GSM模块有睡眠模式http://wm.sim.com/product.aspx?id=1007
至于电路的低功耗和睡眠应该和平时设计单片机类似,可以考虑采用430这样带有电源管理的芯片

网友:
再加一点,GSM模块本身有语音输出的引脚,因此,想要实现功能已经够用,想放大声音,只要再加上功放电路就可以了,但是既然想省点电,个人觉得就没必要去加功放了

网友B:
电池充电,电量监测,电压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充电,电量监测,电压调整。

GSM模块自带电量监控

网友B:
当然是监测电池的供给能力,手机不单单考虑一个模块的用电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监测电池的供给能力,手机不单单考虑一个模块的用电量!

实际应用的时候,由于GSM模块在开机联网时的电流要求较高,官方说法是最大2A,所以用手机电池没问题,要是换其他的电源,就需要做个好一点的电源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际应用的时候,由于GSM模块在开机联网时的电流要求较高,官方说法是最大2A,所以用手机电池没问题,要 ...

还是没理解我的意思吗?

网友:
功能
人机界面显示当前电池供给电量%
当外界电源(USB口)输入,可以对电池充电

网友:
电源管理是个复杂的系统

网友:
我手里有6305,如果楼主需要,送给你

还有CPU6226

网友:
不同芯片组的解决方法不同,谈不上什么“通用”,当然都是集成化的。楼主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找MTK的资料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