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流明LED面板手电筒设计方案

楼主:
大家好
本人手上目前有一个LED灯手电项目,电源部分已经设计完成,输出是恒流模式,最大可待载1A的电流。但是目前客户提出要求手电光强度需要达到400流明,同时要兼顾成本问题。本人制作了个LED灯板,上面是用20个5mm 白光LED并联,我将电源板输出调至420mA,接上LED板测其亮度只有120流明,和客户要求的400流明相差甚远,同时因为结构和成本上的限制,LED灯的数量不能超过20个,否则灯板布不下。请问各位大侠,使用5 mm 白光LED(20pcs以内)有可能做到400流明吗?如果不可以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我目前的要求是工作电流1A以内,灯板是面板灯,灯板尺寸5*7,400流明)?

网友:
可以考虑使用大功率LED灯珠,现在白光LED的光效可以达到100LM/W,所以400LM需要至少4W的输出功率。电源电压,输出功率等也需要做合适的考虑。

网友:
用cree的灯珠3w左右的,2颗就够了,覆盖面积肯定不够

网友:
楼主的光效达不到,应该是选择LED灯珠的问题,不同的灯珠光效不同,可以考虑选择大功率灯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