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布线时怎么设置可以让某一网络重复布???

楼主:
在顶层或底层,地线可以出现回路,而不会自动删除,
如果想把其他某个网络也设置成可以出现回路而不自动删除,该怎么设置???

网友:
问题没有说清楚呀
已经布好的走线删除掉?

网友:
删掉已经布好的:
选中其中一条,右键 ,查找相似 ,在出现的对话工具窗口中设置net一项为same,确定,即选中了所有同一网络的走线,按 Del键删除即可,网络飞线又出现了,可以再布线
如果已经有泪滴,应先设置泪滴为无

网友:
这不是设置的问题,是地线的点太多,,,
再说要其他网络也有回路,分开放置几个孔或者焊盘等即可

网友:
这一点,总觉得AD用起来没有PADS方便

网友:
明白楼主的意思,不知道楼主找到答案了没 ? 我也在找:同一网络,可以在同层或不同层出线回路走线而不自动删除...

网友A:
见附图,反选 automatically remove loops
已测试多没问题

网友:
问一下,pcb上添加了新的元件,原理图上没有的所以没有电气连接,怎么在pcb板上建立from to

网友:
认同感和突然回头会有人结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见附图,反选 automatically remove loops 已测试多没问题

同一网络重复连线确实如您所示。

但在同一网络重复连线时总会自动吸附到某个位置,设置【Snap Distance】为最小,还是一样,导致同一网络重复连线所需要的效果大打折扣,99SE则没有这个问题。

如图:  从箭头1到箭头2,还有哪里的吸附设置要修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