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SCI 发送整型变量和浮点型变量

楼主:
用scia_xmit(x); 发送的话 超级终端 会显示其数据的ASC码值  。 比如变量为48 那么终端显示0 ;65就是A.     而不是数据其本身。
有人说要在接收端要对数据进行解释,可是要怎么写那个函数呢?

网友:
我用sprintf();函数

网友:
浮点型变量是不能直接发送的,必须转换成字符型。

网友:
SCI发送时,如果是字符,将发送ASCII值,如果是整型或浮点数,发送的是数据本身值,并根据数值宽度或者一次发送或者分次发送。分次发送,是由单片机的发送方法(如先送高部分,后送低部分)及编程者程序编制方法决定的。

而超级终端显示的,是数据的“字符形式”,只显示ASCII相对应的字符。

所以,如果显示数值时,应将其转换为ASCII后送出,如是要显示 “ 1 ”, 就向它送 “ 0x31 “ ,即有一个转换问题。printf就有这个能力,或楼主编制一个相当于printf的过程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