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AG初学者,找不出问题

楼主:
本人是一名初学者,用xilinx XC3S100E 做分频实验时,将程序文件下载到FPGA后,怎么没达到我想要的结果。
不知道错哪里错了???

用ISE写操作时,各个步骤都通过(功能仿真、综合、布局布线、布线后仿真、生成文件等)。我的程序是通过SPI Data flash 配置FPGA的。

还请有经验的高手指导!!!!!

网友:
没达到效果就是程序逻辑设计有问题,功能仿真、综合、布局布线、布线后仿真、生成文件等通过只能说你的语法和设计规则对了,并不代表逻辑就是对的。

网友A:
做个仿真肯定能发现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个仿真肯定能发现问题的。

有什么好的仿真软件,推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好的仿真软件,推荐下.....

ISE的话有自带的软件仿真的,ISim,如果有xilinx方面的书的话,你可以看看怎么使用Isim来做仿真的,就是添加好了合适的输入(如clk和复位等等),这个不难,然后仿真看结果,就可以看到你的分频后的输出是不是你想要的结果了,另外,楼主在江西读书??哪个大学的啊 ??我本科在南昌大学读书的。

网友:
ISE自帶仿真的 或者結合MODELS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