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CC DEBUG不能识别电脑了,,昨天还可以。。是不是要固化什么东西??

楼主:
我的CC DEBUG不能识别电脑了,,昨天还可以。。是不是要固化什么东西??我把2541  的程序下到我2540里面去惹祸的

网友:
Could not access the hardware (it is possibly in use by other application)  把2541的程序下到我的2540的板子以后造成的后果

网友:
如何解决

网友:
呼唤高手吧~~~

网友:
电脑重启,再烧次程序呢

网友:
是电脑不能识别CC Debugger还是CC Debuger不能识别要烧写 的目标器件?

网友:
你把你的IAR关掉就可以了,实在不行就重启下电脑

网友A:
如果是电脑显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估计是CC2511芯片坏掉了。
我们生产正面对此问题,一个月下来坏几个CC debugg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电脑显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估计是CC2511芯片坏掉了。
我们生产正面对此问题,一个月下来坏几个CC debugger。

unknown device并不是cc debug挂了,而是cc2511里面的程序被冲掉了,重新给cc2511烧录程序就行了。

网友:
可能是热插拔产生的静电让代码出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