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设计,成本敏感.

楼主:
系统是这样的,从USB接口供电,保险丝限流是200/400mA,输出稳定的5V/3.3V/1.8V/2.5V,其中USB接口未必足够5V[设备要求5.0V - 5.5V],1.8V为内核电压,允许范围1.75 - 1.85V,电源还会带一个0805红色LED灯,470欧的限流电阻,实际系统负载在200mA以下.有单片解决方案,还是怎样组合,成本敏感.

网友:
我也不是很清楚~~~等待高手

网友A:
成本敏感就用线性电源,200mA还是可以的。

网友:
敏感具体是多少

网友B:
电源这玩意成本再怎么敏感也要稳定,,

网友:
能省一个电容是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成本敏感就用线性电源,200mA还是可以的。

LDO 200mA比DCDC还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源这玩意成本再怎么敏感也要稳定,,

是,但是不必要追求多大转化率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但是不必要追求多大转化率什么的

凡事不可一概而论。线性电源的效率虽然不如开关电源,但在低压差、小电流下也可以接受,关键在于具体应用的要求,用USB供电显然对效率的要求不是特别苛刻,你计算一下便应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LDO 200mA比DCDC还贵

是么?举个例子吧,别拿那些很偏门的型号来举证。
就电源造价而言,线性稳压器的构成在小功率时仅稳压芯片和滤波电容而已,这种情况下,开关电源的芯片就平均价格而言已经高于线性稳压芯片,而且还需储能电感和续流二极管,这两个的价格相对都不便宜,滤波电容则基本相当,所以小功率线性电源的价格会明显低于开关电源,仅就楼主参数要求的其中一组输出而言,线性电源的成本只有开关电源的一半甚至更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么?举个例子吧,别拿那些很偏门的型号来举证。
就电源造价而言,线性稳压器的构成在小功率时仅稳压芯 ...

LDO Max = 200mA是有,怕不保险,还是用DCD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LDO Max = 200mA是有,怕不保险,还是用DCDC了.

更大规格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