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打不开什么原因?

楼主:
笔记本的2.5寸硬盘,放在一个移动硬盘盒里,电脑能够识别硬件,设备管理器也能看到这个硬盘的名称。但是在我的电脑资源管理器里能看到盘符,但是双击盘符打不开,资源管理器的地址栏里显示绿色的进度条(不知道什么含义),没有提示,就是打不开,进度条倒了末尾也不消失,好像没响应的样子。到控制面板里打开计算机管理工具,点击磁盘管理,显示正在连接虚拟磁盘服务,然后就是没结果,也好像没响应的样子。

请问什么原因?

还是这个移动硬盘盒子,换了另外一块笔记本硬盘,却可以打开正常。
不过能打开的硬盘参数上写着功率500mA,打不开的硬盘上写着700mA。移动硬盘盒上写着功率500mA。这个有关系么?看了看移动硬盘盒里的电路板很简单呀,硬盘需要的电源是5V,应该直接从USB口来的呀,为何硬盘盒上写着500mA?

现在的问题是打不开,没反应,没法处理呀。

用U盘启动电脑用硬盘管理工具能不能处理?
数据无需保留,就是想能再使用起来

网友:
接个外接电源试试一般只要硬盘没有异常声音,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关闭计算机的时候顺手用U盘启动电脑到DOS,用磁盘工具找到这个USB硬盘,直接删掉了里面的分区,重建分区格式化。
重新启动电脑到windows,好了,能打开,拷贝了文件进去,正常了

网友:
是否电源驱动不足可用起子顶在硬盘外壳上用耳朵压着听,电源不足时,磁头无法定位,会有明显不同于寻道的咔嗒声,严重不足时主轴电机甚至无法旋转或稳定旋转,都可以用听音的办法来确认。
如果是引导信息、分区信息之类的软错误,硬盘运行的声音则不会有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