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对这个.dat文件进行FFT频谱分析。用CCS和C语言。求助

楼主:
D:\Documents\Desktop

网友A:
matlab吧,简单易用

网友B:
FFT有现成的程序,自己可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FFT有现成的程序,自己可找找。

请问能帮我一下吗 ,我不会对这样一个电脑里现成的.dat文件分析,只能找到那种在程序里生成波形然后分析的。真心求助。用cool edit打开后,.dat文件的波形如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matlab吧,简单易用

规定是CCS和C语言,请问楼主会吗,求助。.dat波形如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规定是CCS和C语言,请问楼主会吗,求助。.dat波形如图

找插件吧,很奇怪的感觉,数学分析MATLAB挺好的啊,貌似也有那种分析的专用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FFT有现成的程序,自己可找找。

我现在已经有了一个fft.c和fft.cmd,可以在C语言中生成一个波形并对它频谱分析,在CCS中已经仿真出来了。现在有两个问题请教:1、现在只是仿真,实际连接DSP芯片是什么步骤和结果呢;2.怎么把程序改成对电脑中.dat文件的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插件吧,很奇怪的感觉,数学分析MATLAB挺好的啊,貌似也有那种分析的专用软件

楼主能用MATLAB帮我分析出它的频谱吗,给我对照一下。如果这个不会花很多时间,请帮我一下。

网友B:
电脑中的dat文件,是有一定格式的,按规定的格式打开。如果是让DSP直接读其数据,需要设计上位程序及两者的连接方法。
如果仅此一个数据,你可以在打开后拷贝到CCS中 --- 建立个数组

至于DAT文件格式,好象除windows使用的通用格式外,还有使用者自己定义的其它格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脑中的dat文件,是有一定格式的,按规定的格式打开。如果是让DSP直接读其数据,需要设计上位程序及两者的 ...

这个是自定义了一个文件做FFT,您能帮我改成对.dat文件的吗。这是C5510的。

网友:
额,matlab分析文件很简单的,直接查函数就可以了

网友B:
C55的DSP,我还没有入门,楼主可否把你怎么创建工程及工程样板发来学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55的DSP,我还没有入门,楼主可否把你怎么创建工程及工程样板发来学学?

这是照着书上打的。那你会C54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照着书上打的。那你会C54不?

C54也不会。

手里有个C5509的电路板,来想玩玩的,不知道怎么建立工程,所以一直没有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C54也不会。

手里有个C5509的电路板,来想玩玩的,不知道怎么建立工程,所以一直没有玩。

请问你现在是本科还是研究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