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控TLV5618的问题

楼主:
主要是tlv5618的问题,为什么只能赋值一次,我延时一段时间在再一次传输数据的时候就不行了,电压输不出来只能输出第一次给的电压,怎么回事

网友:
既然复制第一次是对的,第二次从新复制肯定是可以的。这个芯片程序网上很多。用示波器看下时序,看能不能读出你写寄存器的值

网友A:
看下波形,应该就知道原因了。
SPI接口只有3根线:CS、DIN、SCLK。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波形,应该就知道原因了。
SPI接口只有3根线:CS、DIN、SCLK。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