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前辈指路

楼主:
毕业不久,对硬件感兴趣,想做一个硬件工程师,请问各位前辈,如果要做一个硬件工程师需要学习些什么东西呢?需要怎样入行呢?或者可以参加什么样的培训呢?多谢各位指导。

网友A:
魔术店必须的。另外看一下关于放大器的书,如果从事电源方面的话可以仔细研究向BUCK  BOOST电路应用方面的。另外再次基础上配合软件程序的使用。然后。然后就可以往更高层次的发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魔术店必须的。另外看一下关于放大器的书,如果从事电源方面的话可以仔细研究向BUCK  BOOST电路应用方面的 ...

多谢分享。

网友:
模拟电路、数字电路、开关电源……基础是电路分析。

网友:
他们说的那些是必学的,还有就是在PCB设计中,电磁兼容性,EMI之类问题要有所了解。301935241.硬件工程师群,感兴趣可以加入。相互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