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设备的3种硬件接口--PCM,IIS和AC97

楼主:
音频设备的3种硬件接口--PCM,IIS和AC97一些Audio Codec中总是出现PCM字样,一直以为它是一种音频数据编码格式,但是越看Spec觉得越不像,赶紧到网上查了下,发现它是一种类似与IIS的数据传输格式。
1. PCM接口
针对不同的数字音频子系统,出现了几种微处理器或DSP与音频器件间用于数字转换的接口。最简单的音频接口是PCM(脉冲编码调制)接口,该接口由时钟脉冲(BCLK)、帧同步信号(FS)及接收数据(DR)和发送数据(DX)组成。在FS信号的上升沿,数据传输从MSB(Most Significant Bit)字开始,FS频率等于采样率。FS信号之后开始数据字的传输,单个的数据位按顺序进行传输,1个时钟周期传输1个数据字。发送MSB时,信号的等级首先降到最低,以避免在不同终端的接口使用不同的数据方案时造成MSB的丢失。
PCM接口很容易实现,原则上能够支持任何数据方案和任何采样率,但需要每个音频通道获得一个独立的数据队列(为什么?)。
2. IIS接口
IIS接口(Inter-IC Sound)在20世纪80年代首先被飞利浦用于消费音频,并在一个称为LRCLK(Left/Right CLOCK)的信号机制中经过多路转换,将两路音频信号变成单一的数据队列。当LRCLK为高时,左声道数据被传输;LRCLK为低时,右声道数据被传输。与PCM相比,IIS更适合于立体声系统(因为可以传送多个声道的数据,所以显然更加适合Stereo Single,其实所谓的立体声,也就是多个声道可以发出不一样的声音)。对于多通道系统,在同样的BCLK和LRCLK条件下,并行执行几个数据队列也是可能的。
3. AC97接口
AC'97(Audio Codec 1997)是以Intel为首的五个PC厂商Intel、CreativeLabs、NS、Analog Device与Yamaha共同提出的规格标准。与PCM和IIS不同,AC'97不只是一种数据格式,用于音频编码的内部架构规格,它还具有控制功能。AC'97采用AC-Link与外部的编解码器相连,AC-Link接口包括位时钟(BITCLK)、同步信号校正(SYNC)和从编码到处理器及从处理器中解码(SDATDIN与SDATAOUT)的数据队列。AC'97数据帧以SYNC脉冲开始,包括12个20位时间段(时间段为标准中定义的不同的目的服务)及16位“tag”段,共计256个数据序列。例如,时间段“1”和“2”用于访问编码的控制寄存器,而时间段“3”和“4”分别负载左、右两个音频通道。“tag”段表示其他段中哪一个包含有效数据。把帧分成时间段使传输控制信号和音频数据仅通过4根线到达9个音频通道或转换成其他数据流成为可能。与具有分离控制接口的IIS方案相比,AC'97明显减少了整体管脚数。一般来说,AC'97 编解码器采用TQFP48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