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MSP430g2553如何采集一个正弦波然后输出相应的PWM波形

楼主:
如题,MSP430G2553如何采集一个正弦波输入信号然后输出相应的PWM波形?

网友A:
这个430貌似坐不了吧,应该跟AD有关,12年点赛貌似这个题,我们用硬件取得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430貌似坐不了吧,应该跟AD有关,12年点赛貌似这个题,我们用硬件取得峰值。

你的方法可以实现  但是有个问题:峰值检波不是线性的,也就是说每次正弦波的峰值变化以后再变成直流,电压是非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