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做电源控制的问题

楼主:
做电源的话功耗不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么,那dsp功耗不是很大么,他还有什么优势呢

网友:
凡用DSP的应该是数字电源,这类电源没有小功率的,而且DSP的功耗并非你感觉的有多么大,只是比低功耗的MCU高些,但比模拟调节回路的功耗低多了,而且数字电源的特性也是模拟电源比不了的。

网友A:
做几百kW的电源谁也不在乎核心控制芯片多一两瓦的功率,任何一个功率管上损失的功率都比这个大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几百kW的电源谁也不在乎核心控制芯片多一两瓦的功率,任何一个功率管上损失的功率都比这个大多了

我是本科生,主要是想做比赛用,功率可能也到不了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