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手机】辛昕1: GSM/GPRS模块选择

楼主:
对于论坛的DIY手机这个活动,我选择的方案是
MCU+GSM/GPRS+LCD+KEY方案的,无他,简单,二来,我只想首先理解了 单片机如何通过GSM/GPRS模块访问2G 移动通信网络,和手机通信而已。

我对GSM/GPRS不熟悉,搜索了百度一下,看懂的东西不是太多,有几个疑惑的地方发这里,请懂的朋友指教指教

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AT指令先一边去
我最关心的是如何和单片机硬件接口。

按道理,我们都应该去买一个 GPRS/GSM模块,自己做看来不太现实还比较麻烦。
买就买吧,无所谓。

首先是GPRS还是GSM
搜了一下,两个都可以发短信和打电话,很好已经符合要求了。
看起来GPRS比GSM新一点,一个是2.5G,一个是2G,还快一点,快点就行啊。
而且看起来这两种模块价格差不多。

于是敲定了就 GPRS模块。

我以前听说过 西门子的TC35,可是这个贵,而且拆机比较多,何必呢?
加上最近因为用华为荣耀3C,还有看什么什么华为编程规范,对华为好感一路上升。
所以就支持一下国产吧,选华为GPRS模块。

百度了一番,发现 MG323这种最常见,也上网下了它的资料看,可是资料非常乱我看了看不到我想要的
其实我想知道的只是,这个模块的串口通信口在哪里——因为从图片看

右边那个最明显的一长的两列的插口,这种座子显然是不好搞的,而且我也没看到SIM卡插座。
所以我心里上下打鼓。

我想问一下的是,这种东西,自己引出 两根TTL的串口线 和 补上SIM插座麻烦吗?

PS:
我也看到了淘宝上一些做好的现成的所谓 GPRS模块 单片机开发板,可是价格就太贵了,这个模块才30多,那些板子动辄上百,一百二三十。

网友:
刚又看了看,得到一些比较有用的信息(有一部分是自己的猜测)

1.那个50pin的连接座,也就是B2B座,SIM卡接口,以及我最关心的串口接口 啥的,都在那上面。
B2B座虽然挺贵,但是淘宝上有卖。而且,仔细看看 华为的MG323文档,里面有非常详细的说明,可以照着型号在淘宝上选购。
2.然后还要设计的是 相关的电路和接口,比如SIM插座。
看起来这个要用洞洞板完成是比较苦逼的,打板是免不了的。

如果从把东西搞定的角度出发,或者从最后花费来说,都是直接买一个开发板来的划算。
不过,呵呵,搞下来是不是就会了呢?这个还是真值得琢磨琢磨......

一个开发板,便宜的话,130到200之间,
而那个模块,淘宝上大概30多,加上打板,加上买座子,以及其他配件,这个价格估计下来大概也100多。
还费时间。

网友:
华为最近出了个模块,支持移动联通,4G,3G,2G,很是爽啊。

网友A:
也可以选择SIM900A啊,资料也比较多。可以买个类似这样的最小系统版。

网友:
很感兴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选择SIM900A啊,资料也比较多。可以买个类似这样的最小系统版。

多少钱?

网友:
一般说 GSM模块(通俗理解为手机模块),基本功能为 打电话  收发短信
只是 有的 支持内置GPRS网络协议栈,有的不支持。

产品的话 推荐 西门子MC52i, 之前的产品大批应用,感觉良好
diy的话 用sim900就够了,好像sim900A、sim900B 一个带GPRS协议栈 一个不带
带GPRS协议站的GSM模块,有的是支持 EDGE功能 也就是说的2.75代产品 就是上网快一点

GSM模块 接口 分为 控制、语音、sim卡、通信(uart)几大块
一般和MCU连接 需要 有控制(硬件开启关闭信号)和通信(发送at命令)端口,
语音接口直接做电路就ok  不需要经过mcu处理

所有的GSM模块,都支持通用 AT命令  例如 at+cmgl cmgs 等   只是各自的协议栈 命令不通用
想到啥就说啥  有不明白的还可以继续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洞洞板”是绝对不可以的,必须制作PCB,而且设计方面很有讲究,毕竟这是高频应用,而且还牵扯到敏感 ...

说的是,老子只是个写程序的......
何必让自己撒子硬件活都揽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个资源太有限,尤其是没有音频部分,能有多大用?这货是用来做数据传输的,不适合用来做手机。
...

这个倒是真的,如果是定位为 手机
就要注意 很多相关的功能

比如 声音。

谢谢大叔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贴片的GSM模块,可以用洞洞板搞定的 -- -  当然要费点事。越老的模块,(帖片的),间距越大,

象我那 ...

嘿嘿,我意思是
至少等我先把硬件搭起来,再考虑软件,通信层面的AT指令

网友D:
这些天,出差,还有揽上KDY和白丁说的调RC522模块,期间还是一如既往地因为没经验,急躁出了不少乱子,一直耽搁着。
现在在南京已经待了将近一个星期,事情稳定下来,也有时间想这些了。
不是标榜什么,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
对于RC522,我不想丢脸,那是对KDY和白丁而言——既然我平时和他们扯得那么欢乐。
对这个手机DIY,既然我给了 楠哥那么多狗头军师的意见,而且还发帖了,我也不能丢脸,那是对于 楠哥,论坛,以及各位给我这么多意见的朋友。

现在赶快下手淘宝买一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些天,出差,还有揽上KDY和白丁说的调RC522模块,期间还是一如既往地因为没经验,急躁出了不少乱子,一直 ...

用 rc522做什么?
手头有 这个模块的驱动
用的上的话 我传给你

话说 GSM模块的驱动也是有的
只是因项目原因不能全部开放

希望能帮得上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 rc522做什么?
手头有 这个模块的驱动
用的上的话 我传给你

哦,不知道kdy要干啥,给他打下手。
现在调的差不多了,就差 密码设置 和 数据块操作权限设置部分。

打算搞一搞,算是个精细活吧,但不算太复杂。
刚看了资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选择SIM900A啊,资料也比较多。可以买个类似这样的最小系统版。

各位老少爷们,求一个sim900b的资料或者例程什么的?
之前mc323的时候,我能找到来自 华为官方 的pdf
没想到这个sim900b这么难找。

网友:
我咋感觉 我们都是一群苦逼的穷孩子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各位老少爷们,求一个sim900b的资料或者例程什么的?
之前mc323的时候,我能找到来自 华为官方 的pdf
...

我给你一些资料。你把你的邮箱给我一下。我发给你。因为我现在也是在搞SIM900A。自己在淘宝上买的板子,送了一些资料。我分享给你。咱俩都一起整这个,遇到不懂的问题一起商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给你一些资料。你把你的邮箱给我一下。我发给你。因为我现在也是在搞SIM900A。自己在淘宝上买的板子, ...

755087287@qq.com

网友D:
居然给忘了,好哥们,你给我传了资料,正好救命啊~~

刚把模块接到板子上,估计是因为电压问题(板子上提供的是3,3V,而模块需要5V)
这个地方,刚开始以为可以直接用USB-TTL的模块提供一下,但貌似不太对。
明晚再仔细想想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居然给忘了,好哥们,你给我传了资料,正好救命啊~~

刚把模块接到板子上,估计是因为电压问题(板子上提 ...

TI的 27O

网友:
电平平移片子

网友:
额,,不用这么高级,,,我看看先~~~

网友:
楼主DIY手机做到什么程度啦。提醒一下。3.3V单片机和SIM900串口通信时最好加一个电平转换芯片。因为SIM900的串口输出电压为2.8V,而单片机串口电压为3.3V。还是有一些出入的。之前我试过中兴的MC8332和5V的51单片机串口通信,直接连的。发现有的时候就容易丢包或者发来的东西是乱码。于是我从那时候开始注重IO口电压匹配问题。最好是用一个电平转换芯片来实现串口通信。

网友F:
谢谢楼主给的芯币。楼主DIY手机做到什么程度啦。提醒一下。3.3V单片机和SIM900串口通信时最好加一个电平转换芯片。因为SIM900的串口输出电压为2.8V,而单片机串口电压为3.3V。还是有一些出入的。之前我试过中兴的MC8332和5V的51单片机串口通信,直接连的。发现有的时候就容易丢包或者发来的东西是乱码。于是我从那时候开始注重IO口电压匹配问题。最好是用一个电平转换芯片来实现串口通信。

网友F:
推荐电平转换芯片:TXB0102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推荐电平转换芯片:TXB0102

一个两个的,别捣乱了......
哈哈,我又不缺5V电源,我只是昨晚晚了不想弄了。
板上本来就有,何况USB-TTL也有。

今天周五晚上和朋友聚餐了,刚刚只是在ubuntu下装好搜狗输入法,明天睡醒中午和几个广州本地的同行吃饭聚聚。估计要到明晚才有时间继续了。

谢谢了哈哈~~说捣乱是开玩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楼主给的芯币。楼主DIY手机做到什么程度啦。提醒一下。3.3V单片机和SIM900串口通信时最好加一个电平转 ...

这个,我回头简单整理整理。
我基本上把底层的几个外设调好。
然后重新整理代码的结构。

现在是把 12864和串口的收发处理好了。
接下来基本上就差 键盘+屏幕的 HMI
还有具体的AT指令(来电 和 短信)。

网友:
SIM900A发送短信不要使用Txt模式,一定要使用PDU模式。因为如果使用Txt模式,电信手机号是收不到短信的。这个问题我暂时不知道为什么。不过,我已经吃过苦头了。

网友:
推荐使用SIM900A,资料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搞不懂哟

网友G:
感谢分享,图文并茂,受益匪浅,由浅入深,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感谢分享,图文并茂,受益匪浅,由浅入深,高手!!!

没想到14年的帖子还会被翻出来,刚好10年。

今天,我已经在移远做了两年 通信模组的ODM。

虽然说,拿一个通信模块做 “手机”——哪怕是老爷机,其实本身还是比较复杂的。

但是,比起当年,简直是一无所知而言,现在,就算是让我强行做OPEN方案我也能做。

——虽然已经离开了公司,老实说,这种模块的支持,是比较难得到全面的。

但凭借我在公司做项目的积累,如果选择我自己熟悉的模块,我预计大体不会遇到太要命的问题。

而且,还多了很多以前没有在通信模组公司,没有一个一个地做通信模组项目的经验。

迟点说吧~

网友:
很多用物联网卡的也很不错,可以参考 共享单车的那个联网的。

网友:
DIY手机 我觉得可以搞那个开源手机加开源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