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可以做解调用吗?

楼主:
大神,低通滤波器可以做解调用吗??
将80KHZ左右的方波载波加载到10KHZ左右的源信号上,解调输出时,直接用低通滤波器将高于10Khz的信号过滤掉,不知道原理上有没有错误?
我仿真时,直接将80KHZ的方波作为低通滤波器的输入端,但输出为正弦信号,80khz高频没有滤掉??

输出波形

输出波形

低通滤波器电路

低通滤波器电路

网友:
不可以。
原理上就是错误的。调制原理没有附图也没有说明,不知道是否错误,估计是错误的,可能性大于90%。解调用滤波器,则100%是错误的。
无论调制还是解调,都是非线性电路。滤波器是线性电路,不可能实现解调。

网友:
一楼正解,调制不是相加,和相乘比较接近

网友:
滤波器当然无法用于解调,这是基本概念。但滤波器往往用在检波器之后的高频去耦中,AM收音机就是这么用的,但这可不是什么“解调”。

网友A:
楼主可以在将已调的信号与载波相乘,这样得到的是同步解调信号,然后再用上低通滤波,这样调制信号就被还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可以。
原理上就是错误的。调制原理没有附图也没有说明,不知道是否错误,估计是错误的,可能性大于90% ...

我的调制电路只是用了一个与门,可以实现数字调幅,解调时将高频载波滤掉貌似可以,我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可以。
原理上就是错误的。调制原理没有附图也没有说明,不知道是否错误,估计是错误的,可能性大于90% ...

直接用一个与门实现数字调制电路有错吗??解调将高频载波滤掉是行得通的,我昨天试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在将已调的信号与载波相乘,这样得到的是同步解调信号,然后再用上低通滤波,这样调制信号就被还原 ...

因为我对调制解调要求不高,所以希望能简单点,请问你说的相乘可以用一个与门代替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调制电路只是用了一个与门,可以实现数字调幅,解调时将高频载波滤掉貌似可以,我试过。

“可以实现数字调幅……”
那不叫调幅,叫键控
不用这个门那个门,用个开关就可以实现,模拟开关也可以实现,甚至一支三极管也可以实现。
一定要用门电路,二输入与门也行,二输入或门也行,二输入与非门也行,二输入或非门也行,三态门也行。

既然解调将高频载波滤掉就可以,估计你不是无线传输而是有线传输。若确实是有线传输,那么键控的意义不大。

最好是将你要实现的目标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实现数字调幅……”
那不叫调幅,叫键控。
不用这个门那个门,用个开关就可以实现,模拟开关也可 ...

我是在试着做实物,简易信号收发,利用400KHZ左右的载波和10KHZ左右的信号源进行调制,通过红外激光发送。接收端通过光电二极管接收激光,通过滤波放大整形输出,信号收发由单片机控制

多谢你回复,我要学的还很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因为我对调制解调要求不高,所以希望能简单点,请问你说的相乘可以用一个与门代替么???

当然不可以了,与门输出的只能是高低电平,而现在要做的是调制,建议你去看一下调制电路,调幅的比较简单,调频的稍微复杂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可以了,与门输出的只能是高低电平,而现在要做的是调制,建议你去看一下调制电路,调幅的比较简单 ...

如果你想实现,数字调制的话,倒是可以,不过使用的与门的频率响应要跟得上才行

网友:
没有用加法这样的调制方式,这种调制毫无意义,但滤波器能解的调制是有可能出现的

网友:
以下电路是不用解调还是积分解调?

网友:
  结合上面电路,讲讲能行的原理。
  一个脉宽固定,占空因素受模拟信号的采样幅度值调制的脉冲序列。在RC时间常数合适的积分电路,占空因素小的脉冲,在电容对上一个脉冲还没有放电时就到来,幅度就叠加;占空因素大的脉冲,在上一个脉冲放完电才到来,幅度从0上升;占空因素介于两者之间的脉冲,就从对应的放电电位叠加。这样,不同占空因素的脉冲就转换成调幅波,后续的积分就还原模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