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串联工作

楼主:
尽管某些用户对电源串联工作存在担心,这在行业的使用中是一种普遍现象。其优点在于,成品电源采用串联方式可获得超过60V的电压。

可以将多台电源进行串联,但请事先仔细阅读以下说明:

· 如下图所示,在电源输出端子之间连接反向偏置二极管。

图字:Output 输出
Power Supply 1 电源1
Power Supply 2 电源2
Load 负载

外加保护二极管的额定电流不得小于电源的额定输出电流。

当两台电源不是同时启动或者负载发生短路时,二极管可以保护电源免受外部任何施加的反向电压的影响。

· 请不要超出输出到地/外壳的电压允许值。大部分电源内部都具有从输出连接至接地端的噪声滤波电容器。尤其是当多台电源串联运行时,这些电容器上的工作电压可能会超出允许值。

· 避免使用过流保护模式为“关断式”的电源,因为可能会在初次打开时电源被锁定。

网友:
谢谢分享,实际工作中让电源串接使用的情况还挺多,没有注意这些问题,,

网友:
要在电源输出端子之间连接反向偏置二极管,以前真没注意这点

网友:
保护二极管之前还真没注意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