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FP460栅极加多高电压能使D和S级导通。

楼主:
前辈们,请问IRFP460场效应管的栅极加多高电压能使D和S级导通。求助!!!

网友A:
这种问题,首先应该查datasheet。

注意测试条件(蓝色下划线)。
此时电流很小。要想得到充份导通(进入可变电阻区),须根据下面一行数据进行计算。

网友:
“使D和S级导通”中的“级”字应该是“极”。

网友:
“使D和S级导通”
前面为什么说“栅极”?按照后面说法,应该说“G极”才是。
此电极英文是Gate,没有“栅栏”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首先应该查datasheet。

注意测试条件(蓝色下划线)。

谢谢您的指教,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