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_ARM 金钥匙

楼主:
MDK_ARM 金钥匙  代表文件只读

网友:
将文件属性 的只读取消  金钥匙就可以消失了

网友:
实践出真知

网友:
请问如何取消只读呢

网友:
在文件属性里面勾选掉只读就行,一般加载的官方库文件是只读的,所以需要去掉只读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