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声音信号的无线传递

楼主:
我看CC2530上面没有声音传感器的接口,怎么输入声音信号到板子上?

网友A:
只要实现单对单的声音传递,接收器结果以波形形式显示在电脑上,能办到吗?

网友B:
2530是数字信道,不能直接传输模拟信号,需要先将模拟信号转换成适当码流率的数字信号后再打包传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实现单对单的声音传递,接收器结果以波形形式显示在电脑上,能办到吗?

需要显示波形的话,需要用软件配合才行。一般的音频波形显示软件只支持声卡输入模拟信号,所以要么你得将数字音频信号(注意看前帖)转回模拟信号再输出声卡,要么通过USB等接口直接将数字信号送入计算机,但要求你自行编制PC平台的相关程序。

网友:
近距离做个模拟信道吧,可靠很多,参考收音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530是数字信道,不能直接传输模拟信号,需要先将模拟信号转换成适当码流率的数字信号后再打包传输。

也就是说我需要一个麦克风或者声音传感器采集声音信号然后通过A/D转换装置转化为数字信号再进行传送。但是我看到CC2530芯片上类似于温度或者气体的实验上没有A/D装换装置,是芯片内部自带了A/D转换装置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需要显示波形的话,需要用软件配合才行。一般的音频波形显示软件只支持声卡输入模拟信号,所以要么你得将 ...

CC2530芯片上有别的输出口吗,我这里还有示波器,在示波器上显示是不是简单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2530芯片上有别的输出口吗,我这里还有示波器,在示波器上显示是不是简单一点

看器件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我需要一个麦克风或者声音传感器采集声音信号然后通过A/D转换装置转化为数字信号再进行传送。但 ...

音频AD比一般AD要求的转换速率快很多,都是专用的。

网友:
正在学习电子电路设计与制作,资料有用,学习了,感谢您的分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