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F28335与NRF24L01实现无线通信的问题

楼主:
最近在做个小实验:利用NRF24L01实现无线信号的传输,已经在STC和MSP430G2553任意组合中实现,当用28335代替其中一个就无法通信,但是两个28335通过NRF24L01是可以通信的,很奇怪,有没有大神遇到此类问题已解决的给予指点,感激涕零啊!

网友:
没解决哎,等待回复!

网友:
说明你的程序有问题,配置不对。

网友:
DSP里面的配置和单片机的配置是一样的,我判断不是配置问题,因为两块DSP之间是可以通信的,且两块单片机之间也是可以通信的。同样的配置在DSP和单片机之间就不可以通信。知道的大神请指导!

网友:
查查软件吧。是不是速度不匹配啊。单片机的速度能和28335抗衡吗?注意延时

网友:
考虑两种情况,一种是信号的时序问题,另一种但是信号的电平比对。

网友:
请问下,大家有在c2000和Msp430之间调通的没?我两边都是用io口模拟SPI的,我也感觉会不会是时序问题,因为c2000之间是可以通信的,MSP430之间也可以,就是混用不行,求大神指导,本人QQ:82482901.

网友:
都没有人做过么?大家给点建议,谢谢啦!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请问哪位有类似的解决经验呢,帮忙分析分析呢。感激不尽。

网友A:
楼主你好,可以把你的利用nrf2401在dsp28335之间传输的程序发我一份吗,跪求啊

网友:
邮箱673761058@qq.com,求程序

网友:
求两个28335通过NRF24L01通信的程序    跪求啊大神!!!

网友:
你现在有程序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可以把你的利用nrf2401在dsp28335之间传输的程序发我一份吗,跪求啊

你有程序没?求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