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正在学习XMC1300,用DAVE遇到了一点问题

楼主:
如图所示,现在那个DAVE的编译按钮和甲壳虫都是可以使用(没有变灰色)的,我编译完一个工程之后,再点击编译其他工程,为什么还是编译原来的工程,并且点击的第二个工程变成了第一个工程名; 还有一个问题是等我把这个工程删除之后,编译按钮和甲壳虫按钮都不可以用了(即是变成了灰色)

网友A:
问问题还收费啊!谁会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问题还收费啊!谁会看啊!!!

帮楼主修改下,估计是设置错了

网友:
是,不好意思啊,设置错了啊

网友:
我还是自己解决了啊,答案就是选中要编译的工程再点击右键有个set Active Project,这个时候那两个键就能用了啊

网友:
再给新手补充一下啊,如果自己的建的工程不能Debug,是因为你的工程里面少了两个文件(你拿自己建的工程与例程比较一下就知道了)分别是jlink和launch,把这两个拷贝到工程里就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