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控制电机的起停

楼主:
楼主想用timer0控制电机的运行时间,电机的PWM控制用delayms函数实现,主程序如下:
void main ()
{
        motor=0;
        TMOD=0x11;
        TH0=(65535-46082)/256;
        TL0=(65535-46082)%256;
        EA=1;
        ET0=1;
        TR0=1;

        while (flag!=1)                                 // 标志位 会在timer0的中断程序中置1,从而不再进行大循环

        {
                for (slow=3;slow>0;slow--)     // 低电平维持30毫秒
                {
                        motor=0;
                        delayms(10);
                }

                for (quick=6;quick>0;quick--) //高电平维持60毫秒
                {
                        motor=1;
                        delayms(10);
                }

        }
}

timer0中断函数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5-46082)/256;
        TL0=(65535-46082)%256;

        count++;
        if(count==100)
        {
                flag=1;     // 延时5秒,置位标志位
        }

}

我检查了一下程序发现没有问题,可是电机就是一直转,不知道哪里有问题,哪位给指点指点?

网友:
楼主用仿真芯片进行了调试,调试之后去程序进行了如下修改,可以让电机停止了。
主程序如下:

void main ()
{
        motor=0;
        flag=0;
        TMOD=0x11;
        TH0=(65535-46082)/256;
        TL0=(65535-46082)%256;
        EA=1;
        ET0=1;
        TR0=1;

        delayms(60000);
        while(flag!=1)

        {

                for (slow=6;slow>0;slow--)
                {
                        motor=0;
                        delayms(10);
                }

                for (quick=6;quick>0;quick--)
                {
                        motor=1;
                        delayms(10);
                }

        }

        motor=0;
        while(1);

}

蓝色字体部分为新增加的程序,标志flag置1之后把motor 置0,电机停止转动,可是楼主还是有些不明白,如果没有蓝色字体部分的程序,那么控制电机部分的大循环应该进不去才是,可是。。?
大家来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一般的程序都要做一个大循环,也就是初始化完了要一直不停的 循环判断所用的变量情况,然后进行处理。
你的第一个程序中,falg置1后执行循环,用PWM产生电机控制的信号没有问题,但是如果flag=0的时候就不再进这个大循环了。如果最后执行的语句是motor=1;,那么这个管脚就会一直是1,电机肯定停不下来。第二个就不用我多说了吧。不进大循环了但是把motor清0了,电机自然就停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程序都要做一个大循环,也就是初始化完了要一直不停的 循环判断所用的变量情况,然后进行处理。
你 ...

哦,原来是这样的,程序中一定有个大循环,这是关键,谢谢版主指点。